[求助] DC-DC的数字控制模式相比于传统的PWM/PFM/迟滞控制等模式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5-06-07):
如题,在总结控制模式,发现对数字控制完全没概念。。。。

网友:
可以实现复杂的控制,比如自适应补偿。通信方便。
功耗大(数模转换),设计复杂,仿真慢,面积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谢谢

网友:
就是采样保持,计算,里边也是PID,出来时存在量化噪声引起的误差。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在z域的这些模型概念。应该就有些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