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memory value must be of radix unsigned decimal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7):
memory value must be of radix unsigned decimal

网友(2015-11-18):
回复 楼主:

   内存值必须是无符号的十进制值。  你这个应该是在fpga自带生成mif文件的模板里输入值的时候弹出来的,解决很简单,你在quartus填mif文件值的那张表里找到行地址栏或列地址栏,右键,memory radix选出hexadecima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