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学生 用那款FPGA芯片好呢?

楼主(2015-06-07):
请问 学生 用那款FPGA芯片好呢?我最近要学习,就不知道该选哪家的 再说altera被收购了~。。。。。

网友:
altera相对比较便宜点;
altera被收购应该影响不到学习的。

网友:
不是学生吗,当然是实验室有哪款就用哪款呗。
如果是自费,当然是哪款便宜就用哪款,反正是学习嘛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嗯   也对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它的

网友:
不能只图便宜,要看你的专业方向
FPGA侧重的不同,看你要做算法还是接口了。
像低端的SPARTAN 6就基本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我该要做什么方向的 我才刚刚学,您能给我个方向介绍么?

网友:
altera被收购关你半毛钱关系啊,你学东西都不是一样的,就用飓风系列的,便宜,该有的都有了,学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