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环振为什么不能起振?初级小菜鸟求助,感激不尽~~

楼主(2015-06-07):
这个是三级环振的原理图,用的是0.35的工艺库。已经做了很多组的电压扫描,都没有结果。觉得是管子参数的问题,可是入门小菜鸟们已经调了很久很久都不能起振啊,实在无力啊!恳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你老师上课时候没有告诉你么?
你这种是理论环形振荡器,真实的振荡器要有自激震荡起震条件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我们是刚刚入门的学生,没有老师指导,就是自己在摸索的 所以能不能请你说得清楚具体一些了,真的谢谢了!!

网友:
设置下结点的初始值,比如把一个反相器的输入设成0,输出设成1

网友:
左边那个V1改成PWL ,给点噪声激励一下

网友B:
调整一下瞬态仿真的步长啊。。。默认的步长是自动调节的,必须设置的小于0.5个周期。。。这个很重要

网友(2015-08-12):
在输出放一个非常小的电容,0.1fF比如,然后设这个cap的初始值(initial condition)为0.

网友(2019-09-26):
要设电容的初值

网友:
把电源换成Vpulse或Vpwl,同时将max step设置为小于震荡周期的1/3试一下呢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瞬态仿真的步长啊。。。默认的步长是自动调节的,必须设置的小于0.5个周期。。。这个很重要 ...

感谢
option>maxstep=2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