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neatis load

楼主(2015-06-07):
Maneatis load  是什么意思,是哪种负载?

楼主:
回复 楼主:

   Maneatis这个单词在有道词典里也查不到,百度也百度不到,啥意思呢

网友:
Maneatis是个人名啊。。。看他的paper吧
Low-Jitter Process-Independent DLL and PLL Based on Self-Biased Techniqu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19-06-12):
刚好看到楼主没有闭环,我顺便来闭环吧
90年代引用最多的PLL paper;
将diode连接的mos和固定偏执的mos并联而成;
高压差时,固定偏置的管子工作于饱和区,高阻,并联的两个管子阻抗呈现为diode管的1/gm
低压差时,diode管子关断,固定偏置管子进入线性区,合理取值可以使其等效电阻与高压差时一致;
从而保证全范围的等效电阻相同
和self bias合在一起是最经典的环振+CP的PLL结构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B:
刚好看到楼主没有闭环,我顺便来闭环吧
90年代引用最多的PLL paper;
将diode连接的mos和固定偏执的mos并联 ...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在Maneatis load的基础上有加了一个负阻,有相关的论文或者分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