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trace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5-06-08):
请教个问题,有个NETLIST,然后需要找,从一个MEM到另一个mem有没有连接

这个连接的定义,是可以穿过任何的组合逻辑,或者时序逻辑。

有啥好的办法?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all_connected -leaf 啊, 一个一个找,

logic多了会很烦的,

all_fanin ,all_fanout可以简单的找一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那看起来,还是要递归, 规模大一点,这个运行时间,无法控制啊
找个100级,不知道要多少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找个快点的机器2-从两端同时开始相向查找
3-用广度优先,先发现较短的就break

网友:
还有个大胆想法,

你的问题特殊在“要穿时序逻辑”
那么,如果你做个lib的替换,把时序逻辑的seq arc替换成comb arc。
然后读进pt,直接report_timing -thr memA -thr memB是否可行?

不知是否会因comb loop breaking而受影响。

网友:
其实没这个必要,不知道你要干啥

这又不是解图论 ,要数据结构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招,应该靠谱,我试试,思路很宽广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EDA工具斗争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