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上33M干扰

楼主(2015-06-08):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PCB上,不论地上还是信号上,普遍存在一个33M的尖峰干扰,经检查,并没有33M的时钟或信号以及倍频之类的,这个33M是不是PCB自己本身产生的?

网友:
别处通过电源(市电)耦合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能讲的再具体点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办公室里其它工作台的干扰通过220V电力线影响到我这边的板子。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

网友:
可以买个power line filter, 加到电源上看杂讯是否消失就可以澄清了

网友:
是的,首先你实验室的电源环境得干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