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bufferTreeSynthesis cmd problem

楼主(2015-06-08):
encouent auto created bts_spec file

encouent auto created bts_spec file
i use this cmd to buf a hign fanout net of PWDD , whis is a net connected to 200+ number of ISO cells iso pin , but  encounter failed to do it , no buffer insered in this net , I dont know the reason , who can tell me why ?

楼主:
it report there has no lef pin matched U_ISO_UNITS/U_ISO_CSI_TESTDOUT5/ISO , that is to say , all the listed pin can not been found , but they are at there , why report can not been found in the design ?

楼主:
没人理我啊??

网友:
一般buffer tree是自动 产生的,根据需要

而有可能你这个是power domain引起的,比如dont touch属性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bts_spec.tcl 是自动产生的,但是没有插入buffer形成tree, 那么是net 的dont_touch 还是cell 的dont_touch 造成的呢,或者是module 的dont_touch 属性造成的?

网友(2015-08-21):
是不是LeafPorts啊,用get_ports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