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个问题搞不懂,hold check 为什么和时钟周期无关?

楼主(2015-06-08):
不好意思啊,这确实是一个入门问题,但我感觉自己搞的越来越混乱,setup check与时钟周期有关,那么为什么hold check就和时钟周期无关了呢?
还有为什么hold存在violation会导致芯片功能错乱,而setup则不会?
setup有违例时,芯片不是也不能正常工作吗?
谢谢啦。

网友:
hold是同时的边沿引起的,因此和clock period无关,你可以看hold timing report就知道了

hold violation当然会引起芯片工作出错,因为后面的数据把前面的冲掉了
setup 问题可以通过降频来处理,

理论多学学习下吧, 刚入门者

网友A(2021-12-08):
你好 前辈 我现在有了跟您当初一样的困惑 :
为什么hold violation会对芯片功能的影响更大;如何通过降频对setup violation进行优化。
不知您现在是否已有答案,提前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前辈 我现在有了跟您当初一样的困惑 :
为什么hold violation会对芯片功能的影响更大;如何通过降频对s ...

影响更大的原因是说,出了hold问题,筛片子(如果hold violatiin足够大)或者降频都没用,基本变砖。setup问题好歹可以通过降频,或者筛片子挑出来一些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