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timing borrow来手动解决timing 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5-06-08):
timing borrow的原理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
想请问下,如果寄存器之间的path有violation,如何使用timing borrow来手动解决呢,直接用swap_cell或size_cell将寄存器替换成

latch吗?还是如何处理?

网友:
如果已经是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可以使用useful skew.
swap_cell/size_cell是替换不了的,因为工具会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告诉你两个cell的功能/timing arc不一致。
如果没有换成latch, 那必须和前段designer确认,确保功能正确,然后可以走function eco 的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也就是说如果不通过前端,在icc中是不可以手动将DFF替换成Latch的 是吗?

(2) 你所说的 eco flow是指 place_eco_cells+route_zrt_eco吗?

网友:
1. 可以通过change_link直接换,前提是你要保证Function还是正确的。因为这样换过cell 后lec不会过。
2. Function eco flow指得是因为要fix一些功能上面的bug而出的eco file,一般前端rtl会改,后端的netlist也要改。每个公司的流程不一样,叫法也可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change_lnik之后 lec一般都不能过吗?  我只是将其中一个DFF替换成latch,功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time borrow首先必须design里面有latch,

人工换latch的方法没用过,需要和前端确认,功能不一定能保证的

网友:
    DFF和latch完全不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完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DFF和latch完全不一样?  有点太绝对了吧,都可以锁存数据,一个是edge触发,一个是电平触发

网友:
太高深,没玩过。

网友:
回复  herrzhou

DFF和latch完全不一样?  有点太绝对了吧,都可以锁存数据,一个是edge触发,一个是电平 ...
引用 网友C:

   这个区别还不够大吗?

网友:
会影响pipeline功能的,肯定是不能简单替换的,

latch是latch, flop是fl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