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如何用hspice表示多个重复的元器件

楼主(2015-06-08):
刚开始hspice不久,很多语句不知道怎么用= =

比如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表示啊。。。是由1024个重复的电阻和电容组成,电容的下端都接地。
应该用什么语句来描述?

网友:
你是想写个循环调用一下?
貌似hspice没那么高端。
你可以先一个小一点的subckt,比如8组电容和电阻的连接,
然后调用8个这样的subckt,再写成一个subckt2
然再调用,写subckt3,
然后subckt3调用两次,应该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最直观最简单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