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读取文件处理

楼主(2015-06-08):
perl语言读取文件后只能逐行处理吗?
#第一种
open (FILE,"<f1")
while (<FILE>) {
...
}

#第二种
open (FILE,"<f1")
@list=<FILE>;
foreach ...

有没有办法读取文件后不是逐行处理,而是把读取的所有内容赋值给一个变量$a包含换行符,那么就直接处理$a,而不用逐行处理了。
求教

网友:
不就是第二种方法么

$list=<FILE>

逐行好,用多了你就知道了,逐行更容易进行微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 还是逐行好用。多谢啦!!!

网友:
默认的都是逐行处理的,不过也可以设置标志位对之前的某一行进行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