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mos模型中的阈值电压?

楼主(2015-06-08):
大神们,您好:我正在做一个关于集成电路老化---NBTI的仿真。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模型的库文件,需要去哪里可以得到库文件啊,就是mos管的模型文件,然后就是是不是要调整里面的阈值电压?是不是在模型里面调整呀???求指导。(答谢金币)

网友:
1. 就做做 NBTI 学术,没有流片,就到半导体公司随便找一个接近的工艺库文件
2. 调阈值,修改一下model 里边的 vth0 就行

网友(2015-07-22):
回复 网友A:

   双阈值的话,怎么弄呢?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B:

小师弟,我们的双阈值可能和他们说的不一样,我们实验室双阈值是两种阈值的MOS管

网友(2017-03-13):
回复 4# qibeibei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用双阈值时,是只调p管的阈值,还是p管和n管的阈值都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