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0 的METAL SLOT

楼主(2015-06-08):
SMIC130nm工艺的metal slot有没有经验值啊,求指导,多谢啊

网友:
没搞过,没有必要开slot, 金属画细点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就随意按照电流方向挖几个洞洞就行了大小要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工艺的drc文件中有solt规则检查的,但是用mark layer在金属上slot。我同事从来没有这样做,随意画的也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情。

网友:
mpw 无所谓的,量产时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