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做pcell时,怎么使W和L等变量带有单位u?

楼主(2015-06-09):
如题,通常做成的pcell,调出来时需要输入数值的参数W和L等都是没有单位的,如W=5;怎么做pcell才能使参数带有单位u,如W=5u?

想这么做的原因是做Layout XL时,对应的电路的参数是带有单位 u 的,如电路中W=5u,调出来的pcell的尺寸是W=0.000005,而不是想要的W=5,因此版图与电路的尺寸有1000000倍的差距,想问同行高手们怎么解决,拜托各位。

网友:
定义管子的c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定义哪项?怎么定义?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没做过,是不是有个隐身的单位,你看我们平时抽取的aucdl file , w=1e-6,也就是cell尺寸属性里面的w=1u

网友:
看看cdf的帮助文档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隐身的单位是指默认的单位吗?默认单位是M(米),我省略没写出来,电路中的尺寸是带有M单位的,如W=5u M。
    而工艺厂提供的PDK中的pcell是可以对应上的,在版图上调用时,pcell也是带有单位 u 的。
    只是自己做出来的pcell调出来时就跟电路中的尺寸单位对应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请详细指点下吧。 我对cdf不是很了解,通常我编辑cdf都只是对应改变电路单元的属性,没试过怎么改版图的pcell的属性,电路单元我是用工艺厂提供的PDK。Layout XL中用工艺厂提供的pcell调出来是没有问题的,而我用自己做的pcell调出来就遇到尺寸单位的问题了。同样的电路单元,所以我想应该是我做的pcell哪里没设置好。再次请求指点!

网友:
HELLO
我的理解是, CDF 中的值是 string, 若單位為 m, 比方說 "5" 指的是 5 m, "5u" 是 5e-06 m.
他會對應到 PCell SKILL 中 pcDefinePCell 裏的 formal parameters.
但是在 SKILL 程式內, 畫圖參數用的是 float or int,
所以寫個兩行把 string parse 成 float, 再 div 1e-06, "5u" 就變成 5.0, 接著畫 layout.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电路中的值应该是string,版图中做的pcell的值是float,但是我问的是怎么把画图pcell中的float变成string,而不是把电路中的string变成float。

网友:
把 number 變 string 常用 sprintf .請看manual.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你开发的pcell,看起来不像   pcell从CDF中拿到W、L 的值,而W和L在cdf中的类型是string,并不是float,pcell CDF中拿到WL的值以后,像8楼说的先parse成
float,然后除以1e-6,转化成多少u。
还有就是u并不是单位,u=1e-6,只是个数值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手们回答的都太抽象了,谁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在哪里操作?如果能有个详细的操作步骤,我定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尤其感谢8楼和11楼的高手!

网友(2015-09-11):
请问楼主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15-10-22):
请问楼主是这么解决的?非常感谢,希望不要成为断头贴。分享经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己做一个pcell,参数W和L为大写,然后转出skill文件。在skill文件上修改,参数那里W改为小写w,float改为string,默认尺寸那加单位u,并加双引号,如10 改为 ”10u”;L同上。let函数后加上一段语句:
            when(stringp(w)  W=cdfParseFloatString(w)
                    if ( W<0.001
                    then W=W*1e6
                    else  W=W ))
   L同上。
       并把原文件中的 (w=(pcParamProp~>value))删除。L同上。

网友:
非常有用,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了好久,现在终于能解决了。

网友G(2016-09-02):
按17楼步骤做完,load skill文件不成功,报错*Error*difference : can't handle (nil - 1)
这个是哪里不对啊?看不懂

网友G:
试了很多次,终于成功了。
when(stringp(w) W=cdfParseFloatString(w)
if (W<0.001
then W=W*1e6
else  W=W))

上面这段话应该放在let函数运算W语句的前面!不是后面!

网友(2017-01-01):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对!  楼主,这位的是正确做法。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G:
按17楼步骤做完,load skill文件不成功,报错*Error*difference : can't handle (nil - 1)
这个是哪里不对 ...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不知道还记得不,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错误提示,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PCELL是用VIRTUOSO带的PCELL制作工具做的,是图形界面做完,生成的SKILL文件,对这个SKILL文件做的修改,然后就遇见了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
插眼学习大神们的操作

网友(2021-06-08):
此贴非常受用,我找样画瓢,终于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了很多次,终于成功了。
when(stringp(w) W=cdfParseFloatString(w)
if (W

pcDefinePCell(list(ddGetObj("smic18ee_pcell") "nlv50e2r_SKILL" "layout")
    ((l string "0.6u")
        (w string "0.7u")
    )
     when(stringp(l) L=cdfParseFloatString(l)
        if (L<0.001
        then L=L*1e6
        else  L=L))
              when(stringp(w) W=cdfParseFloatString(w)
        if (W<0.001
         then W=W*1e6
         else  W=W))
    let((L L0 L0offset W W1
            W1offset pcMember pcStretchGroup stretchOffsetX stretchOffsetY
            pcLib pcMaster pcInst pcTerm pcPin
            pcPinName pcNet pcTermNet pcNetName pcTermNetName
            pcMosaicInst pcParameters pcParamProp pcStep pcStepX
            pcStepY pcRepeat pcRepeatX pcRepeatY pcIndexX
            pcIndexY pcLayer pcPurpose pcLabelText pcLabelHeight
            pcPropText pcParamText pcCoords pcPathWidth pcPolygonMargin
        )
        (pcLib = (pcCellView~>lib))

        (pcParameters = ((pcCellView~>parameters)~>value))

        (pcParamProp = car(exists(prop pcParameters
                    ((prop~>name) == "L")
                )
            ))
        )
        if(((pcParamProp~>valueType) == "boolean")
            (L = (L == "TRUE"))
        )
        (pcParamProp = car(exists(prop pcParameters
                    ((prop~>name) == "W")
                )
            ))
        if(((pcParamProp~>valueType) == "boolean")
            (W = (W == "TRUE"))
        )

        (L0 = l)
        (W1 = W)
        (L0offset = (L0 - 0.6))
        (W1offset = (W1 - 0.7))
        dbReplaceProp(pcCellView "function" "string" "transistor")
        dbReplaceProp(pcCellView "_pcCompiledCounter" "int" 452)
        dbReplaceProp(pcCellView "viewSubType" "string" "maskLayoutParamCell")
        (pcLayer = 84)
        (pcPurpose = "drawing")
        (pcInst = dbCreateRect(pcCellView
                list(pcLayer pcPurpose)
                list((-0.32:-0.15)
                    ((2.34 + L0offset)1.55 + W1offset))
                )
            ))
        (pcLayer = 40)
        (pcPurpose = "drawing")
        (pcInst = dbCreateRect(pcCellView
                list(pcLayer pcPurpose)
                list((0.0:0.0)
                    ((2.02 + L0offset)1.4 + W1offset))
                )
            ))
        (pcLayer = 30)
        (pcPurpose = "drawing")
        (pcInst = dbCreateRect(pcCellView
                list(pcLayer pcPurpose)
                list((0.71:0.0)
                    ((1.31 + L0offset)1.4 + W1offset))
                )
            ))
        (pcLayer = 10)
        (pcPurpose = "drawing")
        (pcInst = dbCreateRect(pcCellView
                list(pcLayer pcPurpose)
                list((0.18:0.35)
                    ((1.84 + L0offset):(1.05 + W1offset))
                )
            ))
    )
)
  请问具体是在哪里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了很多次,终于成功了。
when(stringp(w) W=cdfParseFloatString(w)
if (W

能不能发一下完整的代码?

网友(2023-11-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24-01-08):
pcDefinePCell(ddGetObj(library_name) view_name  "layout"
(D "string"  "1.5u")
(........)
let(()
vD = unitString(D);
;use vD to do somthing
)
cdfCreateParam( cdfId
                ?name           "D"
                ?prompt         "distance(M)"
                ?units          "lengthMetric"
                ?defValue       "1.5u"
                ?type           "string"
                ?display        "t"
                ?editable       "t"
                ?parseAsNumber  "yes"
                ?parseAsCEL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