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x的clock gating chec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9):
手册中根据上面的两幅图,如下设置:

set_clock_gating_check -high [get_cells UMUX0]
# The -high option indicates an active-high check.
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UMUX0/I1

没有太理解第一幅图中它说的是什么意思,从而如此设置了?

网友:
说实在的,mux还经常忘记加这个 clock gating check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大,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很理解啊

网友(2024-04-29):
能說明嗎?

网友(2024-07-01):
是不是写错了?S=0时,MCLK才选通,那不应该是activ_low,OR type ICG cell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