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请教大哥们,模拟开关对输入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最近用了个TI的高速模拟开关,模数电源和地没隔离,在控制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地方,模拟信号输出会有震荡,请问大哥们,模拟开关的电源供电需要和模拟信号的电源分开供电吗?模拟开关芯片的地是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啊?下图就是控制信号上升沿对模拟信号干扰了。。。请大哥们帮忙~~~~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没隔离也就罢了,分开供电是必须的。还是隔不掉信号的话,用差分传输的模式。

楼主:
没有大哥们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