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脑电源时序特性测试资料

楼主(2015-06-09):
我们的娱乐和工作都离不开电脑,而电源给力是我们队电脑的最基本要求。所以电脑电源在出厂前要进行很多功能的测试,例如时序特性测试。

PC电源不仅输出电压,还要与主板有信号联系,两者在时间次序上有一定的关系,这就叫做时序,时序是电源与主板良好配合的重要条件,也是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开关机以及电源与主板不兼容问题的最常见原因。

时序中最重要的是电源输出电压与P.G信号和PS-ON#信号之间的关系。P.G信号由电源控制,代表电源是否已经准备好,PS_ON#信号则由主板控制,表示是否要开机。PC电源的电压必须依一定时序要求响应输出电脑主板(如CPU、硬盘等器件),才能处理信息,如下图:

对应的时序要求如下

测试方法如下:

1.启动时间:要求T1 500mS,满载,正常供电电压,以PS/ON作开机,+12V+5V&+3.3V上升到95%标称值的时间为T1

2. +5V+12V+3.3V上升沿时间:要求0.1mST220 mS,以PS/ON作开机,分别在供电电压下限、正常和上限各测一次,取最差的一次。

3. P.G延时:要求100mS T3500mS,满载低压和正常电压各测量一次,以PS/ON作为开/关机。

4. P.G维持时间:要求T5 16mS,满载,正常供电电压,关断AC供电测量。

5.P.G跌落警告时间:要求T61mS,满载,正常供电电压,关断ACPS/ON,各测量一次。

注: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均是指标称值10%95%区间的时间。

在进行以上时序测试时,需要具有同步拉载功能的IT8700系列电子负载,它可以控制负载的同步拉载(同步时间可达到小于10us),同时配合该系列内置的GPIB通讯接口可以实现同步拉载的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