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15-06-09):
进行LVS匹配时,添加lvs.rul ,出现了错误,如下画红线的地方就是294行,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做lvs时, rule没加全?

回复 楼主:

楼主:
PDK里就是这一个啊。。。

网友:
自己写一个具体的值进去吧~
或者不要用环境变量,直接define BEOL 1P3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那行红字与下面一行换成define BEOL 1P3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不懂LVS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仍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