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esim 仿真大网表 波形诡异 求经验

楼主(2015-06-09):
finesim 仿真 pll 的输出波形

finesim 仿真 pll 的输出波形

各位,上图是我用finesim 仿真 pll 的输出波形,非常奇怪,出现的不是脉冲,而是一条条竖线和横线。
我用的 finesim_mode= promd .
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说说看,多谢

网友:
这是哪个节点的输出波形,请说清楚。

楼主:
回复 2# liuycto pll 中VCO 输出

网友:
这个就是脉冲啊,把横坐标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竖线的脉宽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宽度,我用finesim 仿真用的 promd  仿真 pll  .tran  0.001p  3m 这个步长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步长是有点问题。。不过应该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这个软件我没用过,看命令用的也是hspice的内核?

网友(2023-01-03):
大神请教下,finesim仿真出来的波形.pt0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呢?wave view打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