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gating_check中的 setup和hold值如何设置?

楼主(2015-06-09):
在设计中,需要用clock gate,就是有一个module,在某个时刻可以将其整个clock关掉。现在用的lib中没有ICG cell,所以需要自己用DFF(下降沿)和AND来搭一个,为了保证没有glitch,所以准备用set_clock_gating_check来约束一下,问题是应该如何取 setup和hold的值呢?在power  compiler UG里面有关于这个地方的描述,但是我没有看明白,在latch-free的情况下,为什么需要多增加半个clock cycle 呢?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这里也有相关的讨论
http://edabbs.com/viewthread.php?tid=123830&extra=page%3D31

网友:
没有icg的lib,啥老工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ngbu的,相对偏门。。。。

楼主:
继续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
写0也行的,相当于用.lib 里面的数值,不增加额外的余量

网友:
這是active-high clock gating,for setup time check ,clock 正半週ok ,但要符合hold time check ,就需在clock 的負半週,所以要符合setup/hold time check ,就需用clock 負半週

网友(2024-04-04):
謝謝你提供的好材料。我們希望您的資訊將繼續令我們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