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5-06-09):
不知道为什么要讨论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而且还分了负共模范围和正共模范围。另外为什么影响正共模范围最坏情况下的Vt扩展是高的P沟道阈值幅度和低的n沟道阈值幅度啊。求大神指导,谢了

网友:
拉扎维的书里有

网友:
为了能使得放大器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
假設輸入對是N型,輸入電壓太大會使輸入對進入線性區,太小會使下面的current source 進入線性區。
所以才有必要規定輸入的共模範圍去維持電路在正確bias下有限性的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能理解了。看书不仔细,昨天仔细看了下,大概清楚了。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信号全摆幅需要运放有很宽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6-05-09):
回复 网友A:

    嗯,看了你的解释一下子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2016-07-03):
工作在工作区的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