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ST综合时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XST就是不支持这种数据类型

网友:
xst不支持trireg数据类型和nmos、cmos等原件例化,就这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Verilog语法都能被xst支持的,可以看一下ug687,关于Verilog support部分

楼主:
谢谢!那用到这个类型的电路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对它不综合,直接进行仿真?(我试了,可以仿真,但不出结果)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