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种差分对(有无尾电流,衬底是否接地)的CMRR比较

楼主(2015-06-09):
如下图所示:
比较3种差分对的CMRR

EE240-2010中的L11讲到这个问题,前几天笔试也碰到(选C,估计错了),根据EE240的说法是B好点。
但是从Razavi书中P52-3.55和P56-3.71公式来看,衬偏效应减小了Acm,
如果认为Adm相同,(??考虑衬偏还是虚地么?)
那么根据CMRR=Adm/Acm考虑的话,感觉C的CMRR要好一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解答

网友:
选2的话衬底到地的漏电流如何考虑?

不用soi或者埋层还没人敢这么接。

网友:
选2的话衬底到地的漏电流如何考虑?

不用soi或者埋层还没人敢这么接。
引用 网友A:

    埋层貌似不是这个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埋层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个工艺都有dnw?工艺中每个管子都能用dnw?

网友:
回复  z1314007

   埋层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光有个埋层做不到这么接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这么出了,不少工艺也是可以这么做的,你为何要纠结每个工艺或每个器件都能这样做呢?

网友:
折腾了半天,没人回答楼主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你懂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个题,不是工程实际
我现在的问题是根据书上计算是C的CMRR好,可是EE240说B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晕,EE240和Razavi不是说的一回事么?衬偏效应降低了Acm,所以衬底电位越高CMRR越大啊。

网友:
   拉神明明说的是有衬偏效应的会降低共模抑制·······Acm当然是增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降低CMRR还是Acm?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是降低CMRR还是Acm?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引用 网友A:

   因为共模增益增大了,所以共模抑制降低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小弟读书比h博士少很多,诚惶诚恐啊,求指教

网友:
和工艺相关,B和C比较是认为C的接法会在差分对的源极引入电容,对高频信号起短路作用,共模增益增加,CMRR减小,准确的讲引入一个极点,CMRR高频时减小。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EE240和Razavi不是说的一回事么?衬偏效应降低了Acm,所以衬底电位越高CMRR越大啊。"

是啊,根据书本我也认为是衬偏降低了Acm,进而CMRR更大,可是EE240说B的CMRR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 拉神明明说的是有衬偏效应的会降低共模抑制“

求教,在课本哪说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打错了吧,没懂你说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共模增益怎么就增大了?说详细些嘛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说的是降低了Acm,你说的是降低CMRR,这俩正好相反。很多年不看拉神的书了,原话怎么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仔细分析一下,我觉得你可能搞错了。衬偏应该会增加Acm。尾电流正端,也就是mos管s极,是受共模电平控制的,C图中这个节点会通过背栅调制作用影响输出的共模电平,而B图不会。
    所以答案确实是b。
    而衬偏效应还会导致输出电阻降低。Adm应该也会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衬偏效应的小信号模型和增益如下图,gmb出现在分母里,还是减小了Ac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怎么叫A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模半边电路不是这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这个是Acm,那Adm呢?没有差分对,就没有所谓的共模、差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尾电流理想,那么黄色内部等效为一个黑盒的话,
由于黑盒两端没有电流的变化,vout的共模不变,这么说是否合理?

如果尾电流阻抗有限,就回到了上面的差模半边等效,这是否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ok,这样等效没有问题。但是衬偏引起的变化应该是Vsb增大而不是gmb增大吧。Vsb=-Vb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太清楚Adm是否相等,所以我在帖子的最开始就括号注明了。

可能是C的Acm-dm增益比较大,如果用CMRR=Adm/Acm-dm来计算,C的CMRR要小。

总感觉CMRR=Adm/Acm计算的话,没影响。

网友:
   cm  是common model的简称  就是共模  dm  是differential model 差模的意思  你是根本没搞清楚什么叫共模增益什么叫差模增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避免不了要推导一下Adm受背栅的影响的大小啊。
我觉得这个小信号模型有点问题,至少是不完整。首先,电流源不能等效于有限电阻负载。其次,我画个了个图(字难看请见谅)这个是对应C的。如果对应于B的话Rbs就会被短接。情况会差别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答疑解惑!不用谦虚于字体字迹,思想更重要。

图中的Rbs电阻怎么解释?源和衬底的寄生二极管的反偏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
模拟真麻烦啊,这种小细节多如牛毛。。。。

网友(2016-01-07):
好复杂,,有衬偏效应,就会引入gmb×Vbs,。就直接考虑这个对增益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tsmc的好像都有, 90nm 65nm 16nm和未来的7nm都有dnw

网友:
回复 网友G:

   洛阳铲。同一个节点也有不同的工艺,比如0.5有做3.3/5V也有做7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