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原创] RFIC PA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5-06-09):
请问各位大神功放的输出匹配到底需不需要考虑S22的大小,如果S22<-15dB即意味着是共轭匹配,但是书上也说了共轭匹配与负载线匹配相比输出功率小,因此求助各位大神,S22对功放的影响方面到底是什么?

网友:
don't care s22

楼主:
回复 2# totowo 我知道S22不好的话可能会增大输出功率,但是会降低增益,功放一般后面接天线,S22不好的话会对天线有影响吗

网友:
没听说过S22不好会增加输出功率的....

楼主:
回复 4# totowo 我的意思是得到最大输出功率考虑的负载线匹配而不是共轭匹配,假如是共轭匹配则S22会很好,而负载线匹配的话可能没有共轭匹配S22好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捏

网友:
共轭匹配 与 S22=0,这俩之间的区别我想你还没有分清。

回复  totowo 我的意思是得到最大输出功率考虑的负载线匹配而不是共轭匹配,假如是共轭匹配则S22会很好,而 ...
引用 楼主:

楼主:
共轭匹配 与 S22=0,这俩之间的区别我想你还没有分清。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指的是Tout与S22的区别吗 ?假如我是仿真电路的SP参数的情况下,我读到的S22是从负载(50Ω)往电路方向看,我感觉应该就是输出的反射系数吧,假如共轭的话,输出阻抗也就为50欧,S22(输出反射系数)=0吗?
能告诉我你的QQ吗?

网友:
1、S22并不是反射系数,你翻一下教材吧;
2、做功率放大器不用考虑S22,不需要在输出端做共轭匹配。

请问下你指的是Tout与S22的区别吗 ?假如我是仿真电路的SP参数的情况下,我读到的S22是从负载(50Ω)往电路方向看,我感觉应该就是输出的反射系数吧,假如共轭的话,输出阻抗也就为50欧,S22(输出反射系数)=0吗?
能告诉我你的QQ吗?
引用 楼主:

楼主:
哥们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在仿真S参数的时候,读出的S22我感觉是反射系数吗,或者说你绝得是啥啊?

网友A: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PA,输入输出都是片外实际的50欧姆负载,S22确实等于反射系数。
如果你只是最后一级,那么显然前级的输出阻抗会影响到你最后一级输出端的反射系数,但是S22是跟前级无关的参数。

网友:
我感觉你们说的参考面不同,一个指的是50欧姆负载,一个指的是最后一级的collector/drain.都没错啦...

网友B(2015-09-09):
Gamma_out = S22 +(S12*S21*Gamma_s)/(1-S11*Gamma_s)

你说的S22是与前一级无关的参数,我想了好久都不太明白这句话啥意思,或者说你这句话所处的环境是“对于一个完整的PA,反射系数是等于仿真得到的S22,而如果只是仿真最后一级,那么得到的S22其实并不是实际PA的反射系数”,是说的这个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单纯仿真最后一级得到的S22应该也不是整个PA的输出S22啊。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楼上那哥们讲的,其实就是你说的输入输出都是50欧负载,也就是Gamma_s跟Gamma_l都是零,也就是Gamma_out=S22, Gamma_in=S11。

描述的有点绕,不知道讲清楚我的想法了没,急求拓拓吴点拨,谢谢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PA,输入输出都是片外实际的50欧姆负载,S22确实等于反射系数。
如果你只是最后一级 ...
引用 网友A:

网友:
你说的对,S22=Gamma_out是因为在cadence spectre仿真中始终认为Gamma_s=Gamma_L=0。
但实际上就如你下面这个表达式,Gamma_out不仅与S参数有关,还与Zs(或者Gamma_s)有关。
我确实不该强调这个,容易误会。

还有楼主这句话,“共轭匹配则S22会很好”。如果Zs=ZL=Z0,确实也没错;
但实际上如果ZL不等于Z0(Z0=50),而是有实部虚部的话,那么Gamma_L不等于0,此时要实现共轭匹配的话,Gamma_out为其共轭。

总之我是觉得大家习惯了用spectre的设定,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反而容易混淆。

如果你在仿真中把port的阻抗设置有实部有虚部,然后你再去看一些仿真结果会有疑惑。

Gamma_out = S22 +(S12*S21*Gamma_s)/(1-S11*Gamma_s)

你说的S22是与前一级无关的参数,我想了好久都不太明白这句话啥意思,或者说你这句话所处的环境是“对于一个完整的PA,反射系数是等于仿真得到的S22,而如果只是仿真最后一级,那么得到的S22其实并不是实际PA的反射系数”,是说的这个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单纯仿真最后一级得到的S22应该也不是整个PA的输出S22啊。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楼上那哥们讲的,其实就是你说的输入输出都是50欧负载,也就是Gamma_s跟Gamma_l都是零,也就是Gamma_out=S22, Gamma_in=S11。

描述的有点绕,不知道讲清楚我的想法了没,急求拓拓吴点拨,谢谢
引用 网友B:

网友:
你说的对,S22=Gamma_out是因为在cadence spectre仿真中始终认为Gamma_s=Gamma_L=0。
但实际上就如你下面这 ...
引用 网友A:

    Spectre中认为Gamma_s=Gamma_l=0是默认连线都是理想的吧,也就是其实随便port阻抗设置为多少,(也许如你所说,只能为实数,而不能为虚数,才会这样,这个我还没有实际仿真过),其实Gamma_l/s都是0,或者说其实Z0就是Port中的实阻抗,因此无论多少,都默认是匹配的。而在实际电路中,传输线是有特征阻抗的,这时候如果负载失配,Gamma_l可能就不等于0了。

网友(2015-12-23):
s参数是小信号参数,功放输出功率增大后其输出阻抗与小信号s参数推演出的输出阻抗不一样,因此可以不要太关注小信号的s11和s22.。另外,事实上,当功率单元在大功率状态下,要实现较好的功率输出,此时其输出阻抗与负载阻抗为共轭以实现最佳功率输出,只不过大信号状态下我们没法的到功率但单元的输出阻抗,便以负载牵引得到的最佳功率阻抗命名了该阻抗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反射系数,又叫输出回波损耗

网友:
讀出來的S22就是return loss
但是一般PA output 匹配會做功率匹配,而非共軛匹配,以得到最大輸出功率。只要此時的S22不要差的太離譜,都是可以接受範圍。

网友(2018-12-31):
新人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功放的输出肯定是要功率匹配,所以在50ohm下的匹配肯定不好。但是应该不能太差,因为如果后级直连天线,天线的输入阻抗和辐射边界有关。如果输出阻抗变换是最终变换到50ohm,而天线的输入阻抗偏离50ohm,这样会导致多次反射,最终功放的输出功率也不是最优,甚至有可能出现电压超过额定值。

基站侧应该是在PA输出口带上环形器,提高PA和天线之间的隔离,从而让两者看到的都是较好的50ohm。你的这个应用场景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