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梯控制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在网上找到一个电梯控制器的verilog程序 但是不是完整的 缺少了顶层

楼主:
5.1 分频模块
module frequence_div(cp_50M,cp_1);
  input cp_50M;//板子提供的最高时钟
  output cp_1;//要求得到的秒脉冲
  reg [27:0] counter_1;//计数器
  reg cp_1;//类型声明
  always@(posedge cp_50M)
    begin
      if(counter_1==28'h17D7840)//50M的一半到了,秒脉冲翻转
        begin
          cp_1<=~cp_1;//翻转
          counter_1<=28'h0000000;
        end
      else
        counter_1<=counter_1+1'b1;//否则加1
    end
endmodule

5.2 智能电梯主控制器模块
module elevator_controller(//input ports:
                    cp_50M,clk,reset,forbid,
                                        call_up_1, call_up_2, call_up_3,
                                        call_up_4, call_up_5,
                                        call_down_2, call_down_3, call_down_4,
                                        call_down_5,call_down_6,
                                        request_1, request_2, request_3,
                                        request_4, request_5, request_6,
                                               //output ports:
                                        out,LiftState,over_alarm,count_out,count
                                        );
   //output ports:
    output [6:0]out;//输出楼层
    output [6:0] LiftState;//输出电梯状态
    output over_alarm;//出错
    output [6:0]count_out;//计数器输出,便于我控制开关门的状态显示
    output [2:0]count;//计数器
   //input ports:
    input cp_50M;
    input clk,reset,call_up_1,call_up_2,call_up_3,call_up_4,call_up_5,call_down_2,call_down_3,call_down_4,call_down_5,call_down_6,request_1,request_2,request_3,request_4,request_5,request_6;
        input forbid;
        //pos与Posout的关系:当前状态一改变,pos立即作相应改变,而PosOut则是当前状态在要变到下一状态的瞬间
        //,将PosOut作相应改变。如从WAIT切换到第一个UP时,pos立即加一,而PosOut则要等到第一个UP
        //即将切换到第二个UP时,才加一。
//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移位寄存器,便于对电梯状态的实时的控制
        wire over_alarm;
        wire [6:0]out;
        wire [6:0]count_out;
    reg [5:0]pos,PosOut;
    reg [2:0] count;//门开后要持续5个时钟周期,用count来计数
    reg DoorFlag;
    reg [1:0] UpDnFlag;
    reg [6:0] LiftState,NextState;//分别表示电梯的当前状态和下一状态

    wire real_clk;
        //up_all,down_all,request_all分别用来合并向上请求的各信号,向下请求的各信号和停靠请求的各信号
        //以便判断电梯在状态间如何转移时更简洁
           reg [5:0] up_all,down_all,request_all;
        //定义电梯7种状态的符号常量

    parameter WAIT=7'b0000001, UP=7'b0000010, DOWN=7'b0000100, UPSTOP=7'b0001000
    , DOWNSTOP=7'b0010000, OPENDOOR=7'b0100000, CLOSEDOOR=7'b1000000;
        //定义楼层的符号常量
    parameter FLOOR1=6'b000001, FLOOR2=6'b000010, FLOOR3=6'b000100, FLOOR4=6'b001000, FLOOR5=6'b010000, FLOOR6=6'b100000;
    parameter TRUE=1'b1, FALSE=1'b0;
        //定义门打开和门关闭的符号常量
    parameter OPEN=1'b1, CLOSED=1'b0;
        //定义电梯上升,下降和静止的符号常量
    parameter UPFLAG=2'b01,DNFLAG=2'b10,STATIC=2'b00;

    assign real_clk=(clk&(~forbid));
    //采用屏蔽时钟的方法来实现“电梯强制禁止运行”。方法虽然违反了“同步电路最好
//没有时钟门控”的要求,但是在此只要“负面影响”不是很大还是可以接受的。

        //将各上升请求信号实时地合并(6楼为顶层,无上升请求,考虑到通用性,将第4位填零)
    always @(call_up_1 or call_up_2 or call_up_3 or call_up_4 or call_up_5)
        up_all={1'b0, call_up_5, call_up_4, call_up_3, call_up_2, call_up_1};
        //将各下降请求信号实时地合并(1楼为底层,无下降请求,考虑到通用性,将第1位填零)
    always @(call_down_2 or call_down_3 or call_down_4 or call_down_5 or call_down_6)
        down_all={call_down_6, call_down_5, call_down_4, call_down_3, call_down_2, 1'b0};
        //将各停靠请求信号实时地合并
    always @(request_1 or request_2 or request_3 or request_4 or request_5 or request_6)
         request_all={request_6, request_5, request_4, request_3, request_2, request_1};

    always @(posedge real_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ount<=0;
        else if((NextState==OPENDOOR)&&(count<5))//or else if(NextState==OPENDOOR)
            count<=count+1;//如果计数不到5且下一状态为OPENDOOR的话,继续计数
        else
            count<=0;//清零,以备下次计数

  //display which floor the elevator is....
  display_decode          h1(cp_50M,PosOut,out,over_alarm);
  display_decode_count    h2(cp_50M,count,count_out);

    // finite state machine in the style of three segments ,三段式
        //1st StateShift always block,sequential state transition,有限状态机第一段
    always @(posedge real_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LiftState<=WAIT;
            end
        else
            LiftState<=NextState;

        //2nd StateShift always block,combinational condition judgement,有限状态机第二段
    always @(LiftState or up_all or down_all or request_all or pos or count or UpDnFlag)
        case(LiftState)
            WAIT:
                begin
                               if(request_all>0)//有停靠请求否
                        begin
                            if((request_all&pos)>0)//停靠请求中有当前楼层停靠请求否
                                NextState=OPENDOOR;//有当前楼层请求,则下一状态转开门
                            else if(request_all>pos)//有当前楼层之上的停靠请求否(优先向上的请求)
                                NextState=UP;//有则,下一状态转上升
                            else
                                NextState=DOWN;//只有当前楼层之下的停靠请求,下一状态转下降
                               end

                    else if((up_all&pos)||(down_all&pos))//上下请求中有当前楼层请求否
                        begin
                            NextState=OPENDOOR;
                        end
                    else if((up_all>pos)||(down_all>pos))//上下请求中有当前楼层之上的请求否
                        NextState=UP;
                    else if(up_all||down_all)//上下请求中有当前楼层之下的请求否
                        NextState=DOWN;
                    else
                        NextState=WAIT;//无任何请求,继续处于WAIT模式

                end
            UP:
                begin
                        if((request_all&pos)||(up_all&pos))//停靠或上升请求中有当前楼层的请求否
                        NextState=UPSTOP;//有,下一状态转为UPSTOP(停靠后要1s才开门,UPSTOP即为这1s的过渡期)
                    else if((request_all>pos)||(up_all>pos))//停靠或上升请求中有当前楼层之上的请求否
                        NextState=UP;
                    else if(down_all>0)//有下降请求否
                        begin
                            if((down_all>pos)&&((down_all^pos)>pos))//下降请求中有当前楼层的请求否
                                NextState=UP;
                            else if((down_all&pos)||(pos<FLOOR6)) //其实这样做意义不大,只是使上下标志提前变化
                                NextState=UPSTOP;
                            else if((down_all&pos)&&(pos==FLOOR6))//事实上不满足第一条件的话,电梯根本不会到达第四层
                                NextState=DOWNSTOP;
                            else//下降请求中只有当前楼层之下的请求
                                NextState=DOWN;
                          end
                    else if(request_all||up_all)//只有当前楼层之上的停靠或上升请求否
                        NextState=DOWN;
                    else
                        NextState=WAIT;//无任何请求,转为WAIT模式
                end

                        //DOWN的状态转移请参见UP的状态转移
            DOWN:
                begin
                             if((request_all&pos)||(down_all&pos))
                        NextState=DOWNSTOP;
                    else if(((request_all&FLOOR1)<pos&&(request_all&FLOOR1))||((request_all&FLOOR2)<pos&&(request_all&FLOOR2))||((request_all&FLOOR3)<pos&&(request_all&FLOOR3))||((request_all&FLOOR4)<pos&&(request_all&FLOOR4))||((request_all&FLOOR5)<pos&&(request_all&FLOOR5))||((request_all&FLOOR6)<pos&&(request_all&FLOOR6)))
                        NextState=DOWN;
                   else if(((down_all&FLOOR1)<pos&&(down_all&FLOOR1))||((down_all&FLOOR2)<pos&&(down_all&FLOOR2))||((down_all&FLOOR3)<pos&&(down_all&FLOOR3))||((down_all&FLOOR4)<pos&&(down_all&FLOOR4))||((down_all&FLOOR5)<pos&&(down_all&FLOOR5))||((down_all&FLOOR6)<pos&&(down_all&FLOOR6)))
                           NextState=DOWN;

                    else if(up_all>0)
                        begin
                            if(((up_all&FLOOR1)<pos&&(up_all&FLOOR1))||((up_all&FLOOR2)<pos&&(up_all&FLOOR2))||((up_all&FLOOR3)<pos&&(up_all&FLOOR3))||((up_all&FLOOR4)<pos&&(up_all&FLOOR4))||((up_all&FLOOR5)<pos&&(up_all&FLOOR5))||((up_all&FLOOR6)<pos&&(up_all&FLOOR6)))
                                NextState=DOWN;
                            else if((up_all&pos)&&(pos>FLOOR1))
                                NextState=DOWNSTOP;
                            else if((up_all&pos)&&(pos==FLOOR1))
                                NextState=UPSTOP;
                            else
                                NextState=UP;
                          end
                      else if(request_all||down_all)
                          NextState=UP;
                      else
                        NextState=WAIT;
                end

            UPSTOP:
                begin
                             NextState=OPENDOOR;//停靠1时钟周期后开门
                end
            DOWNSTOP:
                begin
                        NextState=OPENDOOR;//停靠1时钟周期后开门
                end
            OPENDOOR:
                begin
                    if(count<5)//开门不足5周期,则继续转移到开门状态
                        NextState=OPENDOOR;
                    else
                        NextState=CLOSEDOOR;//开门5周期后,关门
                end
            CLOSEDOOR:
                begin
                    if(UpDnFlag==UPFLAG)//开门关门前电梯是处于上升状态吗
                        begin
                                if((request_all&pos)||(up_all&pos))//上升或停靠请求中有当前楼层的请求否,有可能关门的瞬间又有新的请求
                                NextState=OPENDOOR;
                            else if((request_all>pos)||(up_all>pos))//上升或停靠请求中有当前楼层之上的请求否
                                NextState=UP;
                            else if(down_all>0)//有下降请求否
                                begin
                                    if((down_all>pos)&&((down_all^pos)>pos))
                                        NextState=UP;//有当前楼层之上的下降请求,则下一状态转移上升
                                    else if((down_all&pos)>0)//有当前楼层的下降请求信号,且更上层无下降请求
                                        NextState=OPENDOOR;
                                    else//只有低于当前层的下降请求
                                        NextState=DOWN;
                                end
                            else if(request_all||up_all)//上升和停靠请求中有当前层的请求且只有当前层下的请求
                                NextState=DOWN;
                            else
                                NextState=WAIT;//无任何请求,转为WAIT模式
                        end

                                        //请参考UpDnFlag=UPFLAG的注释
                    else if(UpDnFlag==DNFLAG)
                        begin
                            if((request_all&pos)||(down_all&pos))
                                NextState=OPENDOOR;
                            else if(((request_all&FLOOR1)<pos&&(request_all&FLOOR1))||((request_all&FLOOR2)<pos&&(request_all&FLOOR2))||((request_all&FLOOR3)<pos&&(request_all&FLOOR3))||((request_all&FLOOR4)<pos&&(request_all&FLOOR4))||((request_all&FLOOR5)<pos&&(request_all&FLOOR5))||((request_all&FLOOR6)<pos&&(request_all&FLOOR6)))
                                NextState=DOWN;
                            else if(((down_all&FLOOR1)<pos&&(down_all&FLOOR1))||((down_all&FLOOR2)<pos&&(down_all&FLOOR2))||((down_all&FLOOR3)<pos&&(down_all&FLOOR3))||((down_all&FLOOR4)<pos&&(down_all&FLOOR4))||((down_all&FLOOR5)<pos&&(down_all&FLOOR5))||((down_all&FLOOR6)<pos&&(down_all&FLOOR6)))
                                NextState=DOWN;
                            else if(up_all>0)
                                begin
                                    if(((up_all&FLOOR1)<pos&&(up_all&FLOOR1))||((up_all&FLOOR2)<pos&&(up_all&FLOOR2))||((up_all&FLOOR3)<pos&&(up_all&FLOOR3))||((up_all&FLOOR4)<pos&&(up_all&FLOOR4))||((up_all&FLOOR5)<pos&&(up_all&FLOOR5))||((up_all&FLOOR6)<pos&&(up_all&FLOOR6)))
                                        NextState=DOWN;
                                    else if((up_all&pos)>0)
                                        NextState=OPENDOOR;
                                    else
                                        NextState=UP;//
                                end
                               else if(request_all||down_all)
                                   NextState=UP;
                            else
                                NextState=WAIT;//
                        end

                                        //请参考WAIT模式的注释
                    else
                        begin
                            if(request_all>0)
                                begin
                                    if((request_all&pos)>0)
                                        NextState=OPENDOOR;
                                    else if(request_all>pos)
                                        NextState=UP;
                                    else
                                        NextState=DOWN;
                                 end
                            else if((up_all&pos)||(down_all&pos))
                                begin
                                    NextState=OPENDOOR;
                                end
                            else if((up_all>pos)||(down_all>pos))
                                NextState=UP;
                            else if(up_all||down_all)
                                NextState=DOWN;
                            else
                                begin
                                    NextState=WAIT;
                                end

                        end

                    end
                default:
                    NextState=WAIT;

               endcase

        //3rd StateShift always block,the sequential FSM output,有限状态机第三段
    always @(posedge real_clk or posedge reset)//output
        if(reset)
                        //复位后初始化当前楼层为第一层,门是关闭的,电梯是静止的
            begin
                pos<=FLOOR1;
                DoorFlag<=CLOSED;
                UpDnFlag<=STATIC;
            end
        else
            begin
                PosOut<=pos;//PosOut的输出慢pos一个时钟周期
            case(NextState)
                WAIT:
                                        //状态为WAIT时,楼层不变,门是关闭的,电梯是静止的,其他模式的情况请大家自己推导
                    begin
                        pos<=pos;
                        DoorFlag<=CLOSED;
                        UpDnFlag<=STATIC;
                     end
                UP:
                    begin
                        pos<=pos<<1;
                        DoorFlag<=CLOSED;
                        UpDnFlag<=UPFLAG;
                    end
                DOWN:
                    begin
                        pos<=pos>>1;
                        DoorFlag<=CLOSED;
                        UpDnFlag<=DNFLAG;
                    end
                UPSTOP:
                    begin
                        pos<=pos;
                        DoorFlag<=CLOSED;
                        UpDnFlag<=UPFLAG;
                    end
                DOWNSTOP:
                   begin
                        pos<=pos;
                        DoorFlag<=CLOSED;
                        UpDnFlag<=DNFLAG;
                   end
                OPENDOOR:
                    begin
                        pos<=pos;
                        DoorFlag<=OPEN;
                        UpDnFlag<=UpDnFlag;
                          end
                CLOSEDOOR:
                    begin
                        pos<=pos;
                        DoorFlag<=CLOSED;
                        UpDnFlag<=UpDnFlag;
                end
                default:
                                        //默认情况
                    begin
                        pos<=FLOOR1;
                               DoorFlag<=CLOSED;
                             UpDnFlag<=STATIC;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5.3 数码管译码模块
module display_decode(cp_50M,in,out,over_alarm);
  input [5:0]in;
  input cp_50M;

  output [6:0]out;
  output over_alarm;
  reg [6:0]out;
  reg over_alarm;
  always@(posedge cp_50M)
    begin
      case(in)
        6'b000000ut<=7'b100_0000;//0
        6'b000001ut<=7'b111_1001;//1
        6'b000010ut<=7'b010_0100;//2
        6'b000100:out<=7'b011_0000;//3
        6'b001000:out<=7'b001_1001;//4
        6'b010000:out<=7'b001_0010;//5
        6'b100000:out<=7'b000_0010;//6
        default:over_alarm<=1;
      endcase
    end
endmodule

5.4 数码管时间译码模块
module display_decode_count(cp_50M,in,count_out);
  input [2:0]in;
  input cp_50M;

  output [6:0] count_out;

  reg [6:0]  count_out;

  always@(posedge cp_50M)
    begin
      case(in)
        3'b000:count_out<=7'b100_0000;//0
        3'b001:count_out<=7'b111_1001;//1
        3'b010:count_out<=7'b010_0100;//2
        3'b011:count_out<=7'b011_0000;//3
        3'b100:count_out<=7'b001_1001;//4
        3'b101:count_out<=7'b001_0010;//5
        3'b110:count_out<=7'b000_0010;//6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module
note:由于以上两个模块都比较的简单,故不作详细的注释,而且我在前面也提到了设计思想,应该不是很难理解。
5.5 LCD仲裁器
module arbitrator(elevator_state,count_in,open_enable,stop_enable,up_enable,down_enable,close_enable);

  input [6:0]elevator_state;//电梯状态
  input [2:0]count_in;//计数器输出

output open_enable,stop_enable,up_enable,down_enable,close_enable;//输出LCD驱动命令信号

  assign  open_enable=(count_in!=0);//当这在计数时,电梯应该是开门的
  assign  close_enable=(elevator_state==7'b1000000);//电梯关门
  assign  stop_enable=((elevator_state==7'b0000001)||(elevator_state==7'b0001000)||(elevator_state==7'b0010000));//只要满足一种情况电梯都应是处于停止等待状态
  assign  up_enable=(elevator_state==7'b0000010); //上升
  assign  down_enable=(elevator_state==7'b0000100);//下降

endmodule

5.6 LCD驱动模块

module DE2_Default
        (
                ////////////////////        Clock Input                 ////////////////////
                open_enable,stop_enable,up_enable,down_enable,close_enable,
                CLOCK_50,                                                //        50 MHz

                KEY,
                ////////////////////        LCD Module 16X2                ////////////////
                LCD_ON,                                                        //        LCD Power ON/OFF
                LCD_BLON,                                                //        LCD Back Light ON/OFF
                LCD_RW,                                                        //        LCD Read/Write Select, 0 = Write, 1 = Read
                LCD_EN,                                                        //        LCD Enable
                LCD_RS,                                                        //        LCD Command/Data Select, 0 = Command, 1 = Data
                LCD_DATA                                        //        LCD Data bus 8 bits
        );

////////////////////////        Clock Input                 ////////////////////////
input open_enable,stop_enable,up_enable,down_enable,close_enable;
input                        CLOCK_50;                                //        50 MHz
input           KEY;

////////////////////        LCD Module 16X2        ////////////////////////////
inout        [7:0]        LCD_DATA;                                //        LCD Data bus 8 bits
output                        LCD_ON;                                        //        LCD Power ON/OFF
output                        LCD_BLON;                                //        LCD Back Light ON/OFF
output                        LCD_RW;                                        //        LCD Read/Write Select, 0 = Write, 1 = Read
output                        LCD_EN;                                        //        LCD Enable
output                        LCD_RS;                                        //        LCD Command/Data Select, 0 = Command, 1 = Data

//        LCD ON
assign        LCD_ON                =        1'b1;
assign        LCD_BLON        =        1'b1;
reg         [31:0]        Cont;
wire                DLY_RST;

always@(posedge CLOCK_50 or negedge KEY)
begin
        if(!KEY)
        Cont        <=        0;
        else
        Cont        <=        Cont+1;
end
Reset_Delay                        r0        (        .iCLK(CLOCK_50),.oRESET(DLY_RST)        );
LCD_TEST                         u5        (        //        Host Side
                                                        .iCLK(CLOCK_50),
                                                        .iRST_N(DLY_RST),
                                                        .iup_enable(up_enable),
                                                        .idown_enable(down_enable),
                                                        .iclose_enable(close_enable),
                                                        .iopen_enable(open_enable),
                                                        .istop_enable(stop_enable),
                                                        //        LCD Side
                                                        .LCD_DATA(LCD_DATA),
                                                        .LCD_RW(LCD_RW),
                                                        .LCD_EN(LCD_EN),
                                                        .LCD_RS(LCD_RS)        );
endmodule

5.7 LCD控制模块
module LCD_Controller (        //        Host Side
                                                iDATA,iRS,
                                                iStart,oDone,
                                                iCLK,iRST_N,
                                                //        LCD Interface
                                                LCD_DATA,
                                                LCD_RW,
                                                LCD_EN,
                                                LCD_RS        );
//        CLK
parameter        CLK_Divide        =        16;

//        Host Side
input        [7:0]        iDATA;
input        iRS,iStart;
input        iCLK,iRST_N;
output        reg                oDone;
//        LCD Interface
output        [7:0]        LCD_DATA;
output        reg                LCD_EN;
output                        LCD_RW;
output                        LCD_RS;
//        Internal Register
reg                [4:0]        Cont;
reg                [1:0]        ST;
reg                preStart,mStart;

/////////////////////////////////////////////
//        Only write to LCD, bypass iRS to LCD_RS
assign        LCD_DATA        =        iDATA;
assign        LCD_RW                =        1'b0;
assign        LCD_RS                =        iRS;
/////////////////////////////////////////////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oDone        <=        1'b0;
                LCD_EN        <=        1'b0;
                preStart<=        1'b0;
                mStart        <=        1'b0;
                Cont        <=        0;
                ST                <=        0;
        end
        else
        begin
                //////        Input Start Detect ///////
                preStart<=        iStart;
                if({preStart,iStart}==2'b01)
                begin
                        mStart        <=        1'b1;
                        oDone        <=        1'b0;
                end
                //////////////////////////////////
                if(mStart)
                begin
                        case(ST)
                        0:        ST        <=        1;        //        Wait Setup
                        1:        begin
                                        LCD_EN        <=        1'b1;
                                        ST                <=        2;
                                end
                        2:        begin
                                        if(Cont<CLK_Divide)
                                        Cont        <=        Cont+1;
                                        else
                                        ST                <=        3;
                                end
                        3:        begin
                                        LCD_EN        <=        1'b0;
                                        mStart        <=        1'b0;
                                        oDone        <=        1'b1;
                                        Cont        <=        0;
                                        ST                <=        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5.8 LCD显示模块
module        LCD_TEST (        //        Host Side
                                        iCLK,iRST_N,iopen_enable,iup_enable,
                                        idown_enable,iclose_enable,istop_enable,
                                        //        LCD Side
                                        LCD_DATA,LCD_RW,LCD_EN,LCD_RS        );
//        Host Side
input                        iCLK,iRST_N;
input   idown_enable,iclose_enable,istop_enable,iopen_enable,iup_enable;
//        LCD Side
output        [7:0]        LCD_DATA;
output                        LCD_RW,LCD_EN,LCD_RS;
//        Internal Wires/Registers
reg        [5:0]        LUT_INDEX;
reg        [8:0]        LUT_DATA;
reg        [5:0]        mLCD_ST;
reg        [17:0]        mDLY;
reg                        mLCD_Start;
reg        [7:0]        mLCD_DATA;
reg                        mLCD_RS;
reg ok;
wire                mLCD_Done;

parameter        LCD_INTIAL        =        0;
parameter        LCD_LINE1        =        5;
parameter        LCD_CH_LINE        =        LCD_LINE1+16;
parameter        LCD_LINE2        =        LCD_LINE1+16+1;
parameter        LUT_SIZE        =        LCD_LINE1+32+1;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LUT_INDEX        <=        0;
                mLCD_ST                <=        0;
                mDLY                <=        0;
                mLCD_Start        <=        0;
                mLCD_DATA        <=        0;
                mLCD_RS                <=        0;
        end
        else
        begin
                if(LUT_INDEX<LUT_SIZE)
                begin
                        case(mLCD_ST)
                        0:        begin
                                        mLCD_DATA        <=        LUT_DATA[7:0];
                                        mLCD_RS                <=        LUT_DATA[8];
                                        mLCD_Start        <=        1;
                                        mLCD_ST                <=        1;
                                end
                        1:        begin
                                        if(mLCD_Done)
                                        begin
                                                mLCD_Start        <=        0;
                                                mLCD_ST                <=        2;
                                        end
                                end
                        2:        begin
                                        if(mDLY<18'h00008)
                                        mDLY        <=        mDLY+1;
                                        else
                                        begin
                                                mDLY        <=        0;
                                                mLCD_ST        <=        3;
                                        end
                                end
                        3:        begin
                                        LUT_INDEX        <=        LUT_INDEX+1;
                                        mLCD_ST        <=        0;
                                end
                        endcase
                end

                else //如果已发完第一遍数据,就刷新
                  begin
                    LUT_INDEX        <=        0;
              end

        end
end

always
begin

    if(iopen_enable)//如果LCD仲裁器的“开门使能”有效就执行: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20;         //
        LCD_LINE1+1:        LUT_DATA        <=        9'b1_0110_0100;  //d   // door is open..
        LCD_LINE1+2:        LUT_DATA        <=        9'b1_0110_1111;  //o
        LCD_LINE1+3:        LUT_DATA        <=        9'b1_0110_1111;  //o
        LCD_LINE1+4:        LUT_DATA        <=        9'b1_0111_0010;  //r
        LCD_LINE1+5:        LUT_DATA        <=        9'h120;  //
        LCD_LINE1+6:        LUT_DATA        <=        9'b1_0110_1001;  //i
        LCD_LINE1+7:        LUT_DATA        <=        9'b1_0111_0011; //s
        LCD_LINE1+8:        LUT_DATA        <=        9'h120;   //
        LCD_LINE1+9:        LUT_DATA        <=        9'b1_0110_1111;  //o
        LCD_LINE1+10:        LUT_DATA        <=        9'b1_0111_0000;  //p
        LCD_LINE1+11:        LUT_DATA        <=        9'b1_0110_0101;   //e
        LCD_LINE1+12:        LUT_DATA        <=        9'b1_0110_1110;  //n
        LCD_LINE1+13: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
        LCD_LINE1+14: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
        LCD_LINE1+15:        LUT_DATA        <=        9'h120;   //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lse if(idown_enable) //如果LCD仲裁器的“下降使能”有效就执行: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 it is falling..
        LCD_LINE1+2: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4: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5: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6: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7:        LUT_DATA        <=        9'b1_0110_0110;//f
        LCD_LINE1+8:        LUT_DATA        <=        9'b1_0110_0001;//a
        LCD_LINE1+9:        LUT_DATA        <=        9'b1_0110_1100;//l
        LCD_LINE1+10:        LUT_DATA        <=        9'b1_0110_1100;//l
        LCD_LINE1+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12:        LUT_DATA        <=        9'b1_0110_1110;//n
        LCD_LINE1+13:        LUT_DATA        <=        9'b1_0110_0111;//g
        LCD_LINE1+14: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5: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lse if(iup_enable) //如果LCD仲裁器的“上升使能”有效就执行: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  it is rising..
        LCD_LINE1+2: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4: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5: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6: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7:        LUT_DATA        <=        9'b1_0111_0010;//r
        LCD_LINE1+8: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9: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10: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11:        LUT_DATA        <=        9'b1_0110_1110;//n
        LCD_LINE1+12:        LUT_DATA        <=        9'b1_0110_0111;//g
        LCD_LINE1+13: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4: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5:        LUT_DATA        <=        9'h120;//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lse if(istop_enable) //如果LCD仲裁器的“停止等待使能”有效就执行: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 it is static..
        LCD_LINE1+2: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4: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5: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6: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7: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8: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9:        LUT_DATA        <=        9'b1_0110_0001;//a
        LCD_LINE1+10: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12:        LUT_DATA        <=        9'b1_0110_0011;//c
        LCD_LINE1+13: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4: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5:        LUT_DATA        <=        9'h120;//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lse if(iclose_enable) //如果LCD仲裁器的“关门使能”有效就执行: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        LUT_DATA        <=        9'b1_0110_0100;//d // door is close..
        LCD_LINE1+2:        LUT_DATA        <=        9'b1_0110_1111;//o
        LCD_LINE1+3:        LUT_DATA        <=        9'b1_0110_1111;//o
        LCD_LINE1+4:        LUT_DATA        <=        9'b1_0111_0010;//r
        LCD_LINE1+5: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6: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7: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8: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9:        LUT_DATA        <=        9'b1_0110_0011;//c
        LCD_LINE1+10:        LUT_DATA        <=        9'b1_0110_1100;//l
        LCD_LINE1+11:        LUT_DATA        <=        9'b1_0110_1111;//o
        LCD_LINE1+12: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13:        LUT_DATA        <=        9'b1_0110_0101;//e
        LCD_LINE1+14: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5: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lse //默认的情况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 it is static..
        LCD_LINE1+2: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4: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5: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6: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7:        LUT_DATA        <=        9'b1_0111_0011;//s
        LCD_LINE1+8: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9:        LUT_DATA        <=        9'b1_0110_0001;//a
        LCD_LINE1+10:        LUT_DATA        <=        9'b1_0111_0100;//t
        LCD_LINE1+11:        LUT_DATA        <=        9'b1_0110_1001;//i
        LCD_LINE1+12:        LUT_DATA        <=        9'b1_0110_0011;//c
        LCD_LINE1+13: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4:        LUT_DATA        <=        9'b1_0010_1110;//.
        LCD_LINE1+15:        LUT_DATA        <=        9'h120;//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nd

LCD_Controller                 u0        (        //        Host Side
                                                        .iDATA(mLCD_DATA),
                                                        .iRS(mLCD_RS),
                                                        .iStart(mLCD_Start),
                                                        .oDone(mLCD_Done),
                                                        .iCLK(iCLK),
                                                        .iRST_N(iRST_N),
                                                        //        LCD Interface
                                                        .LCD_DATA(LCD_DATA),
                                                        .LCD_RW(LCD_RW),
                                                        .LCD_EN(LCD_EN),
                                                        .LCD_RS(LCD_RS)        );

Endmodule

网友:
然后呢?实例化其他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止缺少顶层,还缺少一些模块,我刚把程序发上来了,但是审核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网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发网址 这个是题目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 --智能电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