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f和sdf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5-06-09):
问一个简单问题,
spef文件中只有net delay的信息,而在sdf文件中,除了net delay还有cell delay信息;

是这样吗

网友:
一个是RC 一个是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手册上的一段话:
    请教下:STA工具不能由 spef文件中rc 参数信息 (包括寄生的rc参数)  将延迟信息写进sdf文件中吗

这样SDF文件不就不会丢失关于 noise 信息了吗?

网友:
spef是rc信息, sdf是计算好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版主,为什么利用sdf文件不能进行noise分析,而利用spef可以进行noise分析;

spef中寄生参数引起的延迟不可以写进sdf文件中吗? 如果可以,那sdf文件也可以进行noise分析啊

网友:
sdf 是計算好的pin to pin的 delay值 (according to spef or other parasitic files)
spef 是 每一條net上的parasitic
你想參照noise的時候, 除了需要知道driving cell 的強弱, 也需要知道每一條net上面的loading
而sdf只有一個delay值 所以資訊是不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说的有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ps:你是台湾的啊?  也是学生嘛?

网友(2017-03-15):
正好要研究下这个文件!

网友(2017-06-2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3-08):
正在整理svf\spef\sdc\sdf\def等文件,言简意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