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IOBUFDS

楼主(2015-06-09):
有没有人用过xilinx的IOBUFDS原语?手册里描述如下:

当T=1的时候,IOBUFDS执行的是输入的功能,就是将IO和IOB的信号传到I。但是,当IO和IOB都是1'bz时,I的仿真结果为1'bx,是不定态。不知道这个对于实际电路有没有影响?以及有没有办法让仿真的时候不出现不定态呀?这个会对后续逻辑有影响啊……
请高手们指点啦,多谢多谢!

网友:
纠正一下:请注意图中I和O的方向,I是from fpga, O是to fpga;所以我认为,当T=1的时候,iobufds执行输入的功能,应该是IO和IOB连接到O的buffer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写错了……应该是O,于是呢?您知道怎么消除不定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这个写的O是no change,但仿出来是X,是不是可以不理这个X呢?

网友:
回复 4# linghuqiubai 我觉得你没看明白这个表啥意思:I=1,输出buffer关闭,I无论为何值,IO和IOB都是高阻态,所以我认为这里的x是任意值的意思;至于你仿真的时候I是x,可能是你没有给I一个初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T=1的时候,输出buffer关闭,此时IOBUF应该作为输入呀,所以此时IO和IOB应该是输入信号才对,输出为O,I不关心。我说啦,之前写错了,现在不关心I了,我仿的是O为不定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T=1的时候 IO和IOB给数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由不得我呀,接口是啥就是啥,有时候有数据,有时候俩都是高阻。我问的就是IO和IOB都是高阻的时候,O仿真结果为不定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就是仿真,你仿真的时候不给输入值,那输出肯定是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实际的波形就应该时有时无的呀。。。   那不管仿真了,实际用的话,在输入信号为高阻时,会不会有问题呢?还是像手册说的no chang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没理解仿真和实际的区别;比方说在Xilinx的器件里边,每一个DFF在上电后都是有一个确定的状态的0或者1,但是在仿真的时候,你如果不给DFF赋初值,那么DFF在最初的时候就是x。    至于你说的两个输入IO和IOB都为高阻的情况,首先我不是搞硬件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差分对的两个输入都为高阻,但我个人觉得不会;其次,以手册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首先,这个是输入buffer,还没有到寄存器,所以没办法给初值。
其次,我的应用是DDR3,所说的双向差分信号就是dqsp和dqsn,在既没有读命令又没有写命令的情况下,dqs貌似确实是高阻的。
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B:
自己写DDR3控制器效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