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跑后仿时间太长,怎么改进硬件或软件?

楼主(2015-06-09):
如题,目前在用cadence615跑后仿,但是仿真时间往往很长。机器的cpu是i5的,内存配了24G,系统用的redhat enterprise 5 64位版,软件是cadence ic6151版本。

不知道各位前辈们是怎么提高仿真效率的呢?如果能给予合适的建议(软硬件皆可),小弟将感激不尽!

用free -m命令查看内存使用情况如下:

楼主:
如果配置一台工作站,有没有推荐的呢(最好是在2万以内的)?

网友:
支持多线程,试试APS,XPS之类的,
快速仿真器,Ultrasim之类。
后仿真合理过滤一些小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换个仿真器试试?我目前用的是mmsim11,似乎是包含了UltraSim和Spectre吧?不知道是不是要在哪里做一些设置来提高仿真效率呢?

网友:
建议不做后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錢多x99 加 i7-5960X  oc  4.5g+,但是注意沒法用ecc內存,要自己注意內存放電。 普通e5+ecc吧。。其實cpu主頻和三緩還是很有用的。能OC 到4g 以上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配置太壕啦,2万以内能帮忙提供一个适合仿真用的配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不清楚自己用的是UltraSim或是spect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environment options来看是spectre。UltraSim还没用过...,求教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了一些ultrasim仿真,结果信号出来不正确了,spectre仿真和ultrasim仿真对比如下
spectre结果:

spectre结果

spectre结果

ultrasim结果:

ultrasim结果

ultrasim结果

网友:
要设置好仿真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再看看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在simulation→option下选择修改了仿真精度成功,出来的波形也符合预期.还有个问题就是ultrasim仿真choose analyses下只有tran选项,只能跑瞬态不能跑其他仿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有瞬态

网友:
aps七个仿真同时进行,每个仿真16CPU线程狂开,轻轻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