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gds文件用spectre软件导入,请求详细的说明!

楼主(2015-06-09):
听说用stream in 可以,但是打开后就不会填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input file中选择你的gds文件,library name中自己命名,不要和原有的库重名即可,ASCII Technology File Name中选择相应的tf文件,其他保持默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做,然后icfb窗口显示出以下错误,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报告里有句话说你的gds文件打开失败,你的gds文件时EPIESD吗?一般都会有.gds后缀。还要确认一样你有没有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工艺库里带的ESD样板,是.gds后缀,我觉得应该有权限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put file那里输入的是文件,而不是文件夹,你的EPIESD应该是个文件夹吧,应该输入类似/home/majie/lib/EPIESD/LV.gds这样的格式,前提是LV.gds是在EPIESD这个文件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小细节,我注意到了,我输入的路径没问题,就是到.dgs文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具体操作,所以很难清楚知道问题所在。单从一个报告来看的话应该就是gds文件或路径的问题,你的应该不是压缩包里的吧,要不你新建一个文件夹,把你的gds文件拷贝到新的路径,在文件属性的权限那里检查下是不是可执行的。再重新stream in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