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复位信号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6-09):
关于FPGA的复位信号,一直有几个疑问,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1.复位信号需要采用全局时钟网络布线吗?我用的是Xilinx的FPGA,也就是需不需要采用BUFG?
2.复位信号的约束需要设置为false path吗?Xilinx的话应该就是TIG语句。
3.在不同的时钟域,复位信号需不需要特殊处理?我一般采用同步复位,那么在不同的时钟域,直接使用复位信号就可以?还是需要用时钟打两拍再用?

表示看过不少资料了,但还是不知道实际操作该怎么用……大牛们教教我吧,谢啦!

网友:
xilinx有个whitepaper专门讲复位的,楼主可以去找下看看。记得里面建议是用同步复位,和少用复位。
复位用bufg我是做过的,如果你bufg多的话可以把复位接到bufg上,因为rst扇出较大,占用了全局布线资源后就相对减少了其他布线资源的使用,使其他的布线更容易。
复位接TIG我也干过,一般复位都是多个时钟周期,不参与约束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复位还是需要先处理到不同时域,用一个专门的模块同步比较好。一般都一套固定的手段处理成同步复位信号的,楼主可以去找找,以后套用就行。

网友:
1,没见过复位信号接BUFG的,可能你看了很多资料或者辅导书说对于扇出大、偏斜要求高的信号可以走全局时钟网络;2,TIG个人觉得如果不是高手的话轻易不要用,我只在生成Xilinx的pcie核的时候,会产生一个ucf文件,ucf文件对pcie核的sysreset加了TIG约束;
3,不管你用的是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方式,针对不同的时钟域,最好对复位都进行同步处理,即最好有一个复位模块,来为每个时钟域重新生成同步的复位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帮助!多谢!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不用全局时钟网络,复位信号又在整个工程中都会用到,对于离复位管脚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复位信号传过去延迟很大,甚至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没法儿满足时序要求。如果不设置TIG的话,是不是要设置多周期约束呢?

网友:
哥。我给你跪了,太高深了,我玩不了

网友:
学习学习,好多东西都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首先,人家是妹纸。。。其次,求答案呀!

网友:
实际IC设计中,端口输入的复位信号都需要经过打两拍同步到本时钟域下后再使用,在进行综合时需要设置false path或者ideal network,到icc的时候会走专门的复位树。
FPGA中一般不许要对复位进行false path, 工具会默认自动处理的。

注意false path的用法,不能随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是我用的FPGA,布线完了时序有违例,就是rst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做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么?就是用不同时钟域的时钟把系统复位信号打两拍然后再送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违例的不多,就几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
设计中还是尽量少用复位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