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一个clock gating怎么设multicycle?

楼主(2015-06-09):
对于一个AND的clock gating检查,怎么设置multicycle呢?

我的写法是: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1 -from [get_cells A] -to [get_cells B]
但由于A本身是一个时序cell,而B只是一个AND gate,所以sta每次都报无效的end point,怎么破?

看了set_multicycle_path的帮助,start point和end point都需要是时序cell才可以,但我的B就是一个AND gate。

楼主:
有谁知道不?在线等。

网友:
clockgate check怎么能设multicycle呢,  没道理

网友:
可以用data check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望指教!

网友:
set_data_check  -hold  VAL   -from [get_pins AND/A]  -to [get_pins AND/B]
    查阅一下手册的  data check部分吧

楼主:
    但是现在STA已经报出有clock gating violation了,还要使用data check吗?

网友:
不需要了, 直接看cg check的结果就行了

网友:
    data check好像是约束不是check rule来的,可以驱动优化

楼主:
data check好像是约束不是check rule来的,可以驱动优化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sta报出clock gating的hold time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designer说那是一个静态信号,不会变的,所以出现的clock gating的hold time问题可以忽略。但是我不想把这里设为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才想到用multicycle的。

网友:
有hold 修掉就是啊

楼主:
有hold 修掉就是啊
引用 楼主:

    是假错来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过滤这个假错!!!

楼主:
是假错来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过滤这个假错!!!
引用 网友B:

    继续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