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0的倒比管怎么替换?

楼主(2015-06-09):
在CSMC_018工艺的PDK中,不能画1:50的倒比管,怎么计算的到串联管子代替它呢?

楼主:
请问怎么串联呢,串联的管子宽长比应该不是单纯的按比例除啊

网友:
两个1:25串起来就好了,这么大的倒比管肯定不是核心器件~

网友:
基本可以理解为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如此,那前面的回复我也删了。

网友:
h/esnojyij'hahm;ogruhsrj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