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插入pad,方向都反过来了

楼主(2015-06-09):
在place pad的时候提示这个:
Warning: Initialize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AD_VDD" as"W". (APLUI-044)

pad应该向着core的那端都向着外面
在milkyway生成framview的时候是否要控制pad的orientation

网友:
是的,在生成milkyway的时候要给一个缺省的orientation

网友:
mw做的的时候方向反了,要到milkyway里面去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一试这个:
   load definePad.clf

   文件里边把所有PAD调转需要的方向
   definePad "*" "270"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按楼上方法可以

网友:
对, 通常是270度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Milkyway里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