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同步时钟间的path什么情况下不用设置为false path呢

楼主(2015-06-09):
如果时序报告中,launch和capture的clock不是同一个,那么就要:
Verify if the launch clock and capture clock and the paths between
the two are valid

请问下,我的设计中一般对不不是同步的时钟都用set_false_path来设置了,

什么情况下,不同步的时钟之间 (频率不是倍数关系,或者不是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来产生的) 的path不用设置为false path呢?

网友:
一般异步时钟set_clock_group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主要还是看设计的需求,  前端了解这个,

网友:
这个看设计需求,有需要check的可以设max_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