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T和ICC中的clock network delay差别很大?

楼主(2015-06-09):
为什么PT和ICC中的clock network delay差别很大?我将clock network delay展开后,发现transition从一开始就有差别,越往后面差别越大?  如何解决PT和ICC中的clock network delay差别很大??求指教啊!

网友:
你把clock path全部打开看看吧,而且你这个data
line上的delay差别也很大啊(如果你这是同一条path的话)再看看是不是derate设定不一致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是同一个lib   lib setup time 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确用的是同一套库额!

网友:
寄生参数一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如何知道寄生参数一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你检查哪个Corner下的timing就需要用对应Corner下得寄生参数文件。你在ICC下用哪个Corner来检查setup就抽一个对应Corner下的寄生参数来在pt中检查setup。

网友:
查一下icc和pt analysis  type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
用report_timing -to xxx -full_clock_exp -cap -trans 对比下两条路径包括时钟cell上的trans 和 cap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