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跑后仿时间太长,怎么改进硬件或软件?

楼主(2015-06-10):
如题,目前在用cadence615跑后仿,但是仿真时间往往很长。机器的cpu是i5的,内存配了24G,系统用的redhat enterprise 5 64位版,软件是cadence ic6151版本。

不知道各位前辈们是怎么提高仿真效率的呢?如果能给予合适的建议(软硬件皆可),小弟将感激不尽!

用free -m命令查看内存使用情况如下:

网友:
很长是多长?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一次仿真24小时过去了没跑完,而且似乎卡在那不动了...
   而且还有好多参数想要扫描一下,这种情况就没法搞了啊

网友:
24个小时不算很长,我记得以前有跑过一个星期的,如果一天就跑不动了,是不是内存被占满了?我们现在分配的每人100G大小。太大的东西放公共服务器上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最后是跑不动了。而且有多个参数要跑,这样算下来时间还是蛮长的了。
   暂时还没有服务器可用,老师说可以配一个性能好点的工作站,但是我对跑这种仿真的工作站没什么概念啊,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仿真器跑的后仿,怎么提取的寄生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mmsim11仿真器,提取的calibre参数(R+C)做的后仿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最新版的MMSIM会快一点,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注意精度,不要提取太多没用的参数。用APS跑后仿,不要用Spectr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试试APS。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