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指点 PADS 求助

楼主(2015-06-10):
问题

问题

如图 圆圈标记什么鬼 怎么去掉 求指点

网友:
将上图中的红线删掉即可

楼主:
红线只是 禁止布线 区域 别的器件没有禁止布线区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
问题

问题
如图

网友:
I also get a lesson, thanks!

网友:
这是啥软件?是提示出错的标记吧

网友(2016-03-16):
DRC里有错误的解释,可以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