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RAM核管脚问题

楼主(2015-06-10):
现有一电路,fifo连接FPGA,由fifo出来的数据直接送给FPGA,但是因为数字信号不好观察,因此想通过FPGA里面的RAM存储数据,然后后面模拟一个DA,观察信号。问题是RAM核的地址管脚和时钟管脚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
时钟需要连FIFO的输出时钟,地址你自己控制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不能不用RAM或者ROM,直接写一个DA转换的程序,将fifo的数据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从FPGA的一个IO口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GA里有模拟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模拟数据,是fifo过来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FO不是FPGA里的软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