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icc save問題

楼主(2015-06-10):
我在操作ICC儲存時產生了下面的錯誤:

Error: Ground pin/port GND (0x1172) connected net VSS (0x31e01b) not with Ground type. (MWDC-199)
Error: P/G pin VDD (0x1176) connected to non-P/G net VDD (0x31fd06). (MWDC-193)

發現我的VDD net不是power type,VSS net 不是ground type是什麼原因要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set_app_var  mw_cel_check_enable false

楼主:
請問一下上述是什麼意思,謝謝。

网友:
整个库有问题了,建议重来吧, milkyway corrupt了,

楼主:
抱歉可以在描述的清楚一點嗎?是轉milkyway哪一部分有問題。感謝你的回覆。

楼主:
因為我是新手所以可以在描述清楚一點,轉milkyway時哪接步驟會產生此類問題,謝謝。

网友:
\rm -rf old_mw
重来一遍就好了, icc 也有bug的,pr工具都不是完美的,玩多了就习惯了

就好像久病成医一样,

楼主:
我已經重建使用STDCELL 的MW,重新轉Verilog to cell(沒有刪除MW),在畫VDD net時net_type 還是"Signal" 不是 "Power",這是什麼原因?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有沒有人可以回復我的問題。

网友:
感觉你在玩Astro? 什么verilog to cell

楼主:
我使用的是ICC (Verilog to cell=read Verilog),就是重新讀 Verilog產生CEL。

楼主:
我在執行"read_verilog"時,Pass 2 complete 會顯示cell instances、nets、ports 數量,在顯示ports數量時,發現(include 0 PG ports),請問這會有什麼樣的問題。謝謝。

网友:
没有问题,.v 本来就没有pg. 之后的,man derive_pg_connection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derive_pg_connection \
    -power_net  power_nets
    -power_pin power_pins
    -ground_net ground_nets
    -ground_pin ground_pins

楼主:
我在使用另一個.v時卻有(include 3 PG ports),那是如何知道的?謝謝。這時我在畫power net 時,NET TYPE 就為POWER。

楼主:
請問一下有沒有人可以幫忙回覆上問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