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Candence CDL in schematic ,尺寸不对,求大神搭救~~

楼主(2015-06-10):
最近在学习 CDL in,这个问题有点复杂,首先我的cdl 文件中器件名字跟reference Library 器件名字 对应,不需要map文件也可以导入,那么问题来了。。。
1.转过来的MOS尺寸,smybol 显示的 w , l , m 值是对的,fw不对, Q下这个器件的属性, 里面w,l 是一个固定值,一般是最小尺寸。平时我们自己从Reference Library 中跳出来的MOS ,symbol 显示的就是Q属性里面的值。之前参观别人的贴子,可以改变w=fw, 在cdl file 添加 fw这一项,加过导出的schematic MOS symbol 显示的 fw=w, 但Q其属性fw还是最小值,没有变化,我觉得应该是Candence某些固定设置,又找不出来在哪里.公司暂时没人用这个,只能向大家求助~

2. 转过来schematic 所有的pin 都是inout的,对应的CDL file里面是没有定义方向的,这个需要怎么修正?

3.diode cdl 中是只有m area and 周长,没有w,l, 导出的shematic 对应w,l是默认一个固定值,m是对的,这个需要怎么还原到w,l?

4.电阻倒出来3端的,只有两端连线了,衬底sub 是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