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win7下使用Identify Debugger

楼主(2015-06-10):
最近换了操作系统,发现64位win7下,Identify Instrumentor使用没有问题,Debugger也能正常打开,但线缆无法识别。换了三个版本,其中2013.09能认出线缆,com check通过,但是run的时候却提示找不到sample clock。同样的工程,换回win xp,就能正常使用debugger。有在win7下用成功的大侠,指点则个,多谢!

网友(2015-08-26):
问题解决了吗?,能否给个破解工具,我现在装了一个201309的破解不了,一打开就要lic
liyijun08ic@126.com 多谢

网友(2017-05-09):
哥们,问题解决了么,能把安装软件发给我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