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关于综合参数传递的问题 ,附图!

楼主(2015-06-10):
做DC综合,遇到RTL代码中例化模块频繁使用参数传递的问题,参数传递简单高效,但是对于DC综合,却无法正常完成,总是error :后指出对应的reference找不到,是不是compile命令下需要加选项的问题? 附图如下:

PS: 如果例化时所有模块传递的参数都一样,则可以正常综合。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大牛都不在?顶起来先!

网友:
读RTL时不能用read命令,需要用analyze + elaborate两个命令分两步即可

网友:
是不是你DC脚本有问题?parameter可以不同的值啊。

楼主:
回楼上,应该是读入的问题,我用的都是read_verilog,我先试试analyze + elaborate .先谢!

网友(2015-10-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analyze也报错,如果你也解决该问题,能否将正确命令发给我,谢谢!

网友:
define 参数文件读入了没?

网友(2015-12-23):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0-06-01):
按照楼上的提示,将read_verilog改成:
analyze -format verilog aaa.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bbb.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ccc.v
elaborate aaa.v
就解决传参的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
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读入这个文件之前,有其他错误,这里使用analyze来读入也是会报错的。
我前面有一个地方多写了一个等于号,
== 写成了 ===
所以也报错参数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