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 Candence CDL in 导出schematic MOS尺寸不对应

楼主(2015-06-10):
用CDL 导入,没用到mapfile , 因为cdl中mos名字与基准库中的对应,导出的shematic MOS管symbol 显示(m, w, l )是一致的,fw netlist 中没有,显示的是属性中的,但是命令Q其属性,里面w,l,fw固定的尺寸,一般是最小的,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目前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和我们最近遇到的基本一致,就是因为你的cdl文件中没有这个fw这个参数,所以在导入的时候mos管的fw参数会变成默认值,解决办法么就是可以用w replace fw 前提是你的finger数必须等于1

网友:
Do you ever try to do callback function in the PDK ?

楼主:
回复 2# 1079256830 你好,你这个问题,我已经试验过了,在CDL中添加fw参数,导出来的MOS symbol 显示出来的参数已经与CDL匹配,但是Q其属性还是默认值,表里不一呀。

楼主:
谢谢各位,个人觉得应该是cadence 设置问题,目前解决不了,不过CDLin 可以用来反向LAYOUT,倒是挺好用的,节省时间,只能把转过来的图再做修改。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的相反,Q属性是正确的。但是显示是默认值。
我的是Q一下,然后换个开关,apply,再改回去就好了。不知道你的。假如你的不影响lvs就可以不用改了。
用skill统一改过。好像不行。。

不过我的比较少,而且导入的schematic没有规律,还是手动改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最近解决了 不过是借助的script改的 用个脚本自动刷新下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的太奇怪了,导出的shematic 直接LVS是没有错的,但是再用它Layout xl 调出来的layout,是默认的值。所以我只能把转过来的MOS重新再调一遍,改了尺寸,表里如一,以防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脚本共享下吗。以后遇到应该还会遇到。谢谢。

网友(2017-02-13):
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在网表中添加fw参数与w一致,并且在cdl in的时候,netlist 的fw要与model的fw对应

网友(2019-10-26):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每次用到这种有fw的都是这种情况,烦死了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解决不了。。。

网友(2020-12-23):
二楼不错,用mapping file也能解决,映射的时候,如果网表中宽度参数为w,映射的参数也设为w,不用fw。

网友(2025-06-23):
同样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