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怎么把一条timing path上的所有所有instances都抓出来?

楼主(2015-06-10):
如题,工具是encounter,怎么把一条路径上的所有instances都抓出来,因为我有几十条这样的路径需要处理,求tcl
在timing_path的属性里没看到什么可用的,难不成要一条条的report_timing来看其中的inst

网友:
可以到PT用get_attri 【get_timing_path -to  xxx】 points,然后再对得到的每个元素freach循环,循环内用get_cells -of 【get_ports xxx -q】就可以抓出来了;大概命令就是上述这些,中间可能需要丰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rfect,试一下

网友:
抓出来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所示,    reg/Q通过一个Mux的端口到达一个hard macro的一个输入端口,其中Mux的另一端是输入pad端口通过一些组合逻辑过来的,在正常工作模式下Mux选择从reg来的数据,在测试模式下Mux选择从pad来的数据,但是我们没有这个hard macro的时序信息,前端人员要求不论是从reg还是从pad上来的数据到达macro的输入端的时间skew<2ns,目前的PR做法是把从pad to Mux、reg/Q to Mux、Mux to macro,这三组路径分别当作clock 路径来处理,确保不论从哪里来的数据到达macro输入端的时间尽量相等,但是发现从macro往回找到这些reg和mux太麻烦了,输出端也有这样的路径,版主给提供个解决法子吧,现在是从Design Browser上慢慢的手动查找的,太崩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好,问一个细节点的问题,在EDI中通过add_ndr创建了一个non-default-rule,然后我在route CTS  或nanoRoute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该rule了,但是我退出EDI后重新进入后,发现创建的non-default-rule都还在,但是不能使用了,就好像是rule仍在,但是没有被激活,这是什么原因,如果再add_ndr一个新的rule的话(不能重名)这个新的rule就可以使用,就好像是新创建的rule默认是激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你之前加的ndr 删除,重新添加nd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命令来删除,能否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