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运放压摆率和建立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在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201页倒数第三行说 :压摆率不受输出级限制,而是由第一级的漏源电流容量决定。这句话如何理解?另外,压摆率和建立时间分别是相对大信号和小信号的指标,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吗?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建立时间通过传输函数得到,摆率是电路对电容充电速度的最快值,两者就是没有关系啊

网友:
电路遇到大信号时会严重偏离工作点,这时输出级的电流会全部用来充放电,这叫压摆。一段时间之后电路回到工作点附近,这时要以小信号模型考虑,是为建立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用大尺寸的AB类作为输出级,那显然压摆率受输出级的影响啊。我的重点疑惑在于输出级和压摆率的关系。

网友(2016-02-16):
回复 楼主:

同问,class-AB可以提高转换速率,是怎么体现的??

网友(2016-09-13):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想通了吗?可以分享一下观点吗?

网友(2022-06-16):
我的理解是小信号的最快建立速度就是摆率,摆率决定了小信号建立快慢的上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用大尺寸的AB类作为输出级,那显然压摆率受输出级的影响啊。我的重点疑惑在于输 ...

一般情况下输出级驱动强,所以摆率就受限于第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