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析一LDO环路系统

楼主(2015-06-10):
如图,为一LDO的环路系统,其中MP为的NMOD的功率管,C1为一大电容;   这里我所不明白的主要是Servo的作用:看过好多paper,没见过这种结构,不好分析。我觉得这里的作用可能有两点:
         a.与电容C1构成米勒电容,来调节环路的极点,使放大器的输出极点为主极点,vout结点处为次极点,实现极点分离来保证环路系统的稳定;
         b.电荷泵给Servo供电,进一步提高功率管的栅端电压。

但是Servo的负向输入端为Vref,为什么呢?不懂。电荷泵可以直接接到功率管的栅端,为什么还要通过Servo结构?
     希望论坛里的大牛分析一下,或者给出一些相关方面的文章,在这里先谢过了。

LDO环路

LDO环路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
貌似类似于个buffer,改善欠冲或者过冲。但我看也不懂vref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做 普通ldo,這個原型是TI的 N MOS的capless LDO 。直流伺服做直流電平轉換用的。 為什麼不直接電荷泵?紋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可是一buffer的话还做的这么精致,还有电荷泵给其提供电压,这结构确实有点怪。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4楼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是的。您还能说的详细点吗?比如直流伺服转换直流电平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还有怎样减小纹波的?或者是给推荐几篇相关的Paper,先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首先,电容在这里不是Miller电容,Miller effect是指除了电容之外,没有其他能把输入输出连接到一起才能形成米勒效应。电容在这里只是起到小信号耦合作用。如果研究servo的作用,可以把servo拿掉,你看看你的电路是否工作,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没有直流偏置给你的power gate。所以servo的作用是直流偏置。为什么要使用电容呢就是他想把主极点放在power gate的输出,而不是error amp的输出。这样设置的好处是速度快,PSR好。如果想要实现LDO那么你的power gate就要大,gate capacitance就会特别大,从而降低了error的GBW。所以使用C来把他们两个隔离。你这个电路应该少画了Cload。在output端。PS:你的error amplifer的feedback是画错了吧,应该接到minus端。

网友D:
和我们公司一样的结构哎。但是你的loop是正反馈。NMOS的gate要高电压,所以charger pump,但是charger pump提供电流小,所以把运放的输出部分接charger pump 其他的不接。

网友:
这电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篇相关patent,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Passive Bootstrapped Charge Pump for NMOS Power Dvice Regulators.pdf (600.96 KB , 下载次数: 257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回复。不好意思,反馈确实画错了,应该接到EA的负向端。最近正在测量功率管的尺寸,它的工艺很复杂,等确定下尺寸来以后,就仿一下环路,看看能否正常工作。另外,我还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1、为了使得功率管的漏失电压尽量小,servo给其提供直流偏置,这直流偏置有什么要求吗(看过几篇paper,说是要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间)。
2、把主极点放在power gate的输出,而不是error amp的输出。好处是速度快,PSR好,原理是什么呢?还不是很清楚。功率管为NMOS,输出端的电阻近似为1/gm,但是NMOS的Cgs应该很大,电容是怎样将主极点的位置放在power gate的输出呢?

3、您所说的在output端的Cload模块指的什么?这里好像没有呢。
先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我把环路的反馈接错了,反馈信号应该接到EA的负相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兄以前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作在triod region是因为这个region下,vds最小,那么Voltage Drop就最小。其次,Cgs虽然很大,但是他和error opam 是被C隔离开来的。所以不影响第一个的极点。我说的Cload和Rload是一样的,就是你的LDO要带的负载。一般要求电容要大,这样越稳定。至于为什么快,我建议你还是看看拉扎维的书,多看几遍。里面都有提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啊,谢谢了。  这里是无片外电容,Out端没有接Cload。

网友:
Servo看上去有点诡异啊,vref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google 专利搜索名字: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circuit including gate offset servo circuit powered by charge pump
自己下载吧,我传不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到,谢谢!

网友:
文档太专业了,不懂。

楼主(2015-07-20):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就没逛论坛了,刚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上传一份吗,我这里上不了外网,真是尴尬。。。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下,nicer

网友:
servo和前边的err OP构成负反馈,连vref是因为不需要多余的参考电压了。因为是capless的,主极点在erOP输出,buffer主要是进行补偿用的。我觉得buffer的输入端调换一下,将后边功率管NMOS换成PMOS,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2017-07-1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D:
和我们公司一样的结构哎。但是你的loop是正反馈。NMOS的gate要高电压,所以charger pump,但是charger pump ...

你好,请问下怎么理解cp提供的电流小,所以把运放的输出接到cp呀?power mos的gate

不是高阻吗,为什么对电流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