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tter Question

楼主(2015-06-10):
我在.v 文件中定义了一个LUT:cycloneii_lcell_comb \fpu_exceptions:u6|out~40_I (        .dataa(\fpu_exceptions:u6|out_2[40] ),
.datab(rst),
.datac(\fpu_exceptions:u6|out~32 ),
.datad(in),
.combout(\fpu_exceptions:u6|out~40 ));
defparam \fpu_exceptions:u6|out~40_I .sum_lutc_input = "datac";
defparam \fpu_exceptions:u6|out~40_I .lut_mask = "0F22";

但是,综合布局布线后,在chip planner中观察到的LUT结构是这样的:
和dataa,datab,datac,datad端口连接的信号发生了变化,mask也发生了变化,估计是在综合的过程中,quartus对LUT进行了优化,逻辑功能是对的。怎么才能消除这些变化呢? 需要在Analysis & Synthesis setting中改变设置吗?求,大神赐教!

网友:
取消综合和FIT时的优化选项。

网友:
没有办法自动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要off Analysis & Synthesis,Fitter setting 中那几个选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