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中的register初始上电时,如果没有reset,会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5-06-10):
请教大神,如果ASIC中的register在初始化上电的时候,如果没有reset,里面会是个什么状态呢?为什么输出不定?还有试过提高电源电压,输出就确定了,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把一个硬币立在桌上,过了仨钟头它自己倒了,问它会是哪面朝上的状态呢?

答案是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提高电源电压的话,register输出就固定了,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得研究register内的具体结构是怎么设计了吧? 可能提高电源电压会使某种概率高些?

如果能靠某种外部因素,不使用reset线而使所有reg初始化到想要的状态的话,可以发篇paper (或者是不是已经有pape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模拟电路吗?数字电路芯片的电压都是有固定要求的啊

网友:
为啥不用rese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