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SB-typc HDMI

楼主(2015-06-10):
USB_TYPC接口可以定义输出HDMI信号吗?Type_c支持了DP Alt mode 和Pcie,

网友:
要转换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讲?USB——typeC有四对信号线,TX/RX1+,TX/RX1-,TX/RX2-,TX/RX2+,Hdmi也是四对,不够使用吗?求解释呀

网友(2015-09-28):
不行,最底层的物理层都不一样,必须要转换芯片

楼主(2016-05-31):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为什么呢?

回复 网友B:

网友:
都是走DP信号 然后DP转HDMI的

网友(2016-12-24):
dp1.3就直接可以USB3.1 的PHY了

网友:
dp1.3就可以用usb3.1的PHY了,HDMI ALT TYPEC 只是用物理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2017-03-25):
回复 楼主:

不行usb type-c 接口不兼容HDMI